传感器信号抖动怎么处理?诚求办法

楼主(2010-06-30):
我用一个传感器,不带信号调理电路。目前的应用中,我只加了一级电压跟随来进行阻抗匹配,但是应用中,信号抖动很大。本来测量的是位移,是连续变化的,但是中间会突然蹦一下一下的,出来的信号曲线像是在一个平滑曲线上面带有抖动。

      请问这是需要加一个低通滤波吗?我试了用RC滤波器可是看不出效果。是不是我的R和C的参数选择不合适?是否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呢?只要能把那个抖动去掉就可以。

      另外,这种随机变化的传感器信号,它的频率怎么确定啊?传感器的输出大概40毫秒变化一次,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是每一秒采样25次,是不是就是25Hz的信号呢?

      问题特简单,我特菜,大家别批啊。找了很多资料,一弄就是响应函数、切比雪夫,可我弄半天不明白一些基础的问题。

网友A:
40ms变化一次是什么意思,一个周期?

楼主:
回天神:
40ms是该传感器采样一次的时间,也就是大概一秒钟采样25次啊,这个是你所说的周期么?

网友B:
每一秒采样25次,这是采样率,与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没有关系,只是要符合香农定理。要先搞清楚你的干扰从哪里来的,频率范围,与有用信号在频域是否有重叠,才能确定下一步的处理措施。

网友C:
楼主你所谓‘抖动’是不是示波器上垂直幅度坐标上的随机振动?通常称这种幅度振动为噪声、干扰或杂讯。而水平时间上的随机振动才称为抖动或相位噪声。抖动用滤波器通常是无法滤除的。
多数情况下。信号既有噪声,亦有抖动。但低频信号以噪声为主。高频时钟、光纤通信数据以抖动为主。

网友D:
应该说的是脉冲干扰之类的吧

楼主:
回楼上诸位,确实是垂直于时间轴的上下随机振动,这个叫什么?另外,我不太理解我要测的信号频率、干扰的频率,这些都怎么得到呢?

不过似乎电源对他有影响,开始用一个明纬开关电源供电,换了一组电池,似乎情况好一些。我再试试看,结果发过来。

我还直接用电池取代传感器输出试了一下,应该是一条直线的,但是,也有干扰,电池的输出应该是很平稳了啊,莫非是采集系统本身的原因?不过直接把采集端接地,显示数据倒是很平稳的0。

网友B:
要先搞清楚,是你的系统本身有问题,还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