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下面一层为什么要净空

楼主(2010-06-30):
小弟只接触过阻抗匹配时有相邻层净空的做法,但很多布板参考都要求晶振的下面一层也要净空(什么都没有),再下一层才全是地,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B:
是算阻抗匹配时,PCB表层到参考层的距离不够所以只能镂空一层了

网友C:
信号稳定性

网友D:
你指的是晶振底下走线?一般来说不要走的好,晶振可是个易受干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