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5V电源保护

楼主(2010-06-30):
最近在研究电源短路保护 和电源接反保护!哪位大侠能给个简单实用的保护电路啊 小弟感谢不尽啊

网友A:
去本站的资源版看看,多着呢!

网友B:
都不知道你想保护什么?

网友C:
我能理解楼主是这样的 1,短路时要保护电源。 2,反接时要保护负载电路

网友D:
防止反接可以用前面传入二极管或者用四个二极管组成桥路。

网友A:
防反接可以用二极管!

楼主:
接反用二极管 可是二级管的压降怎么办呢 一般硅管 0.7V 鍺管0.3V 还是蛮大的压降

楼主:
补充一下 5V的电源 所以二极管的压降还是不能忽略的

楼主:
或者有什么好的实用的保护模块 可以推荐一下啊 电源短路和电源接反时 能将电源干路切断。

网友D:
你是5V直接进来啊?恩,如果是高电压进来通过稳压器稳压的话是可以串二极管。
不过是直接5V进来那必须考虑压降了。是否可以考虑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