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MA传输ADC采样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我的程序DMA采样循环模式,配置如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0;//40sample为1半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E,DIS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HT|DMA_IT_TC,ENABLE);

ADC连续扫描,规则通道,配置如下: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请教香主及各位大侠:
1.ADC每采样完一个数据后,是立刻就通过DMA传输到ADCConvertedValue,还是等采集到我设定的数据长度80或一半(即40)的数据后,再传到ADCConvertedValue?
2.在存放到ADCConvertedValue时,是按地址增量方式,即从ADCConvertedValue【0】到ADCConvertedValue【80】这么存的么?也就是最新的数据是在ADCConvertedValue【80】?

楼主:
stm32手册上这样描述:
循环模式:
循环模式用于处理循环缓冲区和连续的数据传输(如ADC的扫描模式)。在DMA_CCRx寄存器中的CIRC位用于开启这一功能。当启动了循环模式,数据传输的数目变为0时,将会自动地被恢复成配置通道时设置的初值,DMA操作将会继续进行。

根据这意思理解,对第一个问题,好像是ADC每采集完一个数据,就立刻传输。然后传输数据的数目递减。不知对否?

网友A:
1.ADC每采样完一个数据后,是立刻就通过DMA传输到ADCConvertedValue,还是等采集到我设定的数据长度80或一半(即40)的数据后,再传到ADCConvertedValue?
答:ADC每采样完一个数据后,是立刻就通过DMA传输到ADCConvertedValue。

2.在存放到ADCConvertedValue时,是按地址增量方式,即从ADCConvertedValue【0】到ADCConvertedValue【80】这么存的么?也就是最新的数据是在ADCConvertedValue【80】?
答:是的。

然后传输数据的数目递减。不知对否?
答: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结贴,给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