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3.3V的看门狗,不需要电源监控。

楼主(2010-06-30):
只带最简单的定时的那种。

网友A:
型号            功能描述                                                         封装         可替代型号
CN705 复位域值4.65V,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5、IMP705、ASM705、SP705

CN706 复位域值4.4V,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6、IMP706、ASM706、SP706

CN706P 复位域值2.63V,高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6P、IMP706P、ASM706P、SP706P

CN 706R 复位域值2.63V,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6R、IMP706R、ASM706R、SP706R

CN706S 复位阈值2.93V,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6S、IMP706S、ASM706S、SP706S

CN706T 复位阈值3.08V,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706T、IMP706T、ASM706T、SP706T

CN 707 复位域值4.65V,低电平复位 SOP8、DIP8 MAX707、IMP707、ASM707、SP707

CN 708 复位域值4.4V,低电平复位 SOP8、DIP8 MAX708、IMP708、ASM708、SP708

CN708S 复位阈值2.93V,高/低电平复位 SOP8 MAX708S、IMP708S、ASM708S、SP708S

CN708T 复位阈值3.08V,高/低电平复位 SOP8 MAX708T、IMP708T、ASM708T、SP708T

CN 813L 复位域值4.65V,高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DIP8 MAX813L、IMP813L、ASM813L、SP813L

CN 809R 复位域值2.63V,低电平复位 SOT23-3 MAX809R、IMP809R、ASM809R

CN 809S 复位域值2.93V,低电平复位 SOT23-3 MAX809S、IMP809S、ASM809S

CN 809T 复位域值3.08V,低电平复位 SOT23-3 MAX809T、IMP809T、ASM809T

CN 809M 复位域值4.38V,低电平复位 SOT23-3 MAX809M、IMP809M、ASM809M

CN 809L 复位域值4.63V,低电平复位 SOT23-3 MAX809L、IMP809L、ASM809L

CN 810R 复位域值2.63V,高电平复位,功耗1.6 uA SOT23-3 MAX810R、IMP810R、ASM810R

CN810S 复位阈值2.93V,高电平复位,功耗1.6 uA SOT23-3 MAX810S、IMP810S、ASM810S

CN810T 复位阈值3.08V,高电平复位,功耗1.6uA SOT23-3 MAX810T、IMP810T、ASM810T

CN 810L 复位域值4.63V,高电平复位,功耗1.6uA SOT23-3 MAX810L、IMP810L、ASM810L

CN1232 复位阈值4.65V/4.4V可选,高电平/低电平复位,内置看门狗电路  SOP8 MAX1232、IMP1232

   QQ 328885056     13632652371  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