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管稳压问题

楼主(2010-06-3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不行了,5V的稳压器指的是输出是5V,输入要大于5V才行,小于5V的话可能就没有稳压效果了。

网友B:
看你的电路要求

网友C:
LDO是低压差线性串联稳压器的英文简称,和稳压管可不是一回事,5V的LDO不能工作在5V输入下,最小输入电压要看具体型号。稳压管采用的是并联稳压法,只适于小电流输出的场合,且输出纹波会随着负载的增加而迅速增加,除少数场合外,一般电路不能采用稳压管并联稳压电路而是应该将其作为基准由晶体管等构成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D:
LDO是并联稳压啊,那1117,2937等等都是拉,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