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3232

楼主(2010-06-30):
我这里有不同批次的MAX3232,它与无线数传模块通信,按照MAX3232的要求接好外围电路后,给它提供3.3V的电压,C1-与C1+ ;C2-与C2+ 四个接口的信号频率为什么不一样(同批的是一样,不同批的不一样)?正常通信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那个不是什么“信号频率”,信号的频率由你所采用的波特率决定,你说的那个地方是电荷泵,用来产生232电平,电荷泵是开关电源的一种,它是有工作频率的且是决定储能电容容量的一个重要因素。MAX3232照理应该是MAXIM公司的产品,但市场上假货很多,去MAXIM网站上下载3232的器件手册,然后根据型号标识等识别真假。

楼主:
对呀!请问下:正常通信时候,电荷泵的工作频率是多少?目前我手上有4批MAX3232,其中只有1批能正常通信(与无线数传模块通信),它电荷泵处的工作频率是460KHZ左右,其他不能通信的都低于350KHZ!并不能正常通信的MAX3232所有的T-OUT电平与正常通信的MAX3232相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只要用万用表量电荷泵的电压是否达到正负6伏

网友C:
电荷泵是有个开关频率,只和通信电源有关系吧。

网友A:
不必关心电荷泵的工作频率,该频率只是影响储能电容容量的因素之一,假冒芯片的外围电路可能和原装的不同,外围元件的参数更有可能不同,正确选择的话假货也应该可以工作,但其品质特别是可靠性有问题,应该放弃使用假冒器件。

网友D:
别用MAX3232,我也郁闷过,用MAX232CPE吧,好使!

网友E:
假货太多

网友F:
max3232和max232都是电平转换芯片,输出频率和波特率一致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得到的经验----用MAX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