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an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关于CAN初始化的问题;

为什么CAN_Init()函数调用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

之前做的一个项目CAN_Init()初始化都成功,

现在在原来基础上加个函数做别的功能 这个函数初始化就失败

真是搞不懂,我那个函数就是初始化systick 的函数,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这个函数还在 CAN_Init()调用后。

很是郁闷!

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我原来用的2.0的库函数,跟3.0的对比了下,2.0的少了很多的超时判断部分,
参考了3.0的库函数修改了下初始化就成功了!!
郁闷

网友A:
我用是2.0的库。

网友B:
我原来用的2.0的库函数,跟3.0的对比了下,2.0的少了很多的超时判断部分,
参考了3.0的库函数修改了下初始化就成功了!!
郁闷
引用 楼主:

解决问题就好。
其实1.0的库我也用,也能初始化成功。
既然有3.0的库,当然最好借鉴一下啦。

网友C(2011-08-06):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人都会遇见到 ,解决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