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TLP521-4多路光藕,正常能稳定上38400

楼主(2010-06-30):
TLP521-4很多人反应只能用9600,增加电流的方式又不被推荐。

网友A:
此种封装的速度都不够,可以用KP7010,6PIN的。高速光耦其实都是IC,输出侧仅用两脚是不够的。

网友B:
38400有点悬,很勉强的!

楼主:
看来还得用单通道的隔离。

网友C(2010-12-17):
6n136,支持1M

网友:
TLP521-4很多人反应只能用9600,增加电流的方式又不被推荐。
引用 楼主:

   想当初才开始学习设计硬件,用TLP521做了个光耦电路,115200下面串口通信总是不正确。折腾了半天,最后一看,这个玩意是低速光耦,改波特率就好了。
   这个事情被折磨了3天。郁闷。。

网友D:
此种封装的速度都不够,可以用KP7010,6PIN的。高速光耦其实都是IC,输出侧仅用两脚是不够的。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理。

高速光耦不有的是吗?  6N137。。。。。

网友E:
去“大虾电子网”那边找找“coody”有个电路能把TL521用到57600。除过使劲扣成本外,6N137不错。

网友F:
试试看加一个hc14这样的门电路,再仔细调整led的电流和接受侧的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G:
使用6N136吧,前一段时间的板子上就使用的是,SOIC-8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