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电路从sch到PCB的录屏视频(cadence 16.2)

楼主(2010-06-30):
这几天鼓捣cadence, 实在有点晕头转向, 能不能做一个最简单的电路, 从原理图到PCB的录屏视频. 比如这个电路的:

录屏软件: EasyCam.zip

网友A:
晕,你干的这种开源活,完全可以放出来让网友做的……

网友A:
精力分散着分散着就没了

楼主:
晕,你干的这种开源活,完全可以放出来让网友做的……,
引用 网友A:

没戏, 我去深圳走了一圈, 把市场调查都带回来了不是.

大部分人都对设备联网, web控制功能看好, 但要看到硬件软件解决方案拿出来.

硬件实际上随便找个GPRS, tcp转接板就行, 但是这个板子量产价格在100RMb左右, GPRS月耗费用更不用提, wifi的目前普遍成本超100, 而很多产品的价格接受也就在20-30左右, 所以啊, 这个硬件必须得我做.

鉴于我已从公司离职, 财务会有压力, 所以前期会靠硬件周转点钱, 所以前期不会开源.

想从protel升级到cadence. 结果发现cadence比protel复杂很多.
protel实际就按那几个键, cadence有点复杂, 不知道常用的键是哪几个.

希望高人录屏说明.

楼主:
晕,你干的这种开源活,完全可以放出来让网友做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转tcp的板子, 一般网友能做, 那就不会有市面上零售价150RMB以上的tcp转换板了.

网友B:
http://sig007.com/

这里有你要的东西

网友A:
用TI的LM3S6432串口转以太网方案,厂家提供完整资料,基本就一个芯片+网络变压器+RJ45插座,如果只是简单串口转以太网,还可以用这个系列最低端的芯片……那效果是立杆见影的,前期可以少挣点。

楼主:
这里有你要的东西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看了.

我用的16.2, 和这个15.7有很多差异.

除此以外, 这个教程也太复杂了. orcad还好接受, 看到allegra, 越看越迷糊.

当年学ad6.8, 可是看一个例子就会的.. 就是一个电池加一个电阻的例子. 从SCH到PCB的. 超精简操作. 也就10min的样子.

不知哪位大侠能录制个最简单视频. 细节可以慢慢摸索, 但大体操作得看到啊...

楼主:
用TI的LM3S6432串口转以太网方案,厂家提供完整资料,基本就一个芯片+网络变压器+RJ45插座,如果只是简单串口转以太网,还可以用这个系列最低端的芯片……那效果是立杆见影的,前期可以少挣点。 ...
引用 网友A:

luminary的解决方案吧. 这个6000系列的最低价好像还在30以上, 而且用厂家源代码的稳定性等我还真不敢相信.

LPC1111+DM9000A成本也就25-30的样子, 如果省去网络变压器, 成本20

自己写协议栈放心. 而且, 有很多hack在里面,  可以优化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