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见过这么NB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0-06-30):
LD1117A-3.3
输入5.0V,输出3.3V,电流约100mA。
用5W/400MHz频段对讲机干扰,LD1117输出电压如下图所示:

楼主:
我这贴是不是该换个版面啊?!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的,电源芯片内部无非是电阻、二极管、三极管、MOSFET的组合,这些期间都存在非线性,大功率大无线电波发射设备靠近的时候,就会产生解调的效应,自然就会干扰芯片的功能。

楼主:
以前电磁兼容送检的时候曾见过辐射干扰时导致信号采集出现误差的,当时就查出了是因为非线性器件检波、混频所致。但至今还是第一次看见LDO在辐射干扰时关断输出或震荡输出的。

楼主:
板上其他IC没有一个有误动作的,另外搭了一个小板做实验,板上就1个78M05,1个LD1117,3个220uF3个0.1uF电容,用75欧电阻做负载。对讲机一开1117就崩溃了,78M05丝毫不动

楼主:
个人结论是:这批LD1117烂到了极点!!!
明天再找几个国半的LM1117试试看……

网友B:
个人认为,7805历史比较久,现在量产的基本都是大品牌,或国内厂家利用早期反向设计的版图生产的兼容产品,各方面都考虑的比较好。
而LM1117用量巨大,而且近十年来,这种产品国内有不少小公司,甚至个人都能搞正向了,精力都放去搞成本压缩了,EMS会比较糟糕,不过他们的商业目的是满足99%的应用场合,电磁环境恶劣的产品,不是他们要兼顾的。

楼主:
今天拿了个L1117-1.8来测试,输出很稳,只有纹波增大10来mV。
还测了个ADP3339,居然也出现了电压下降,最大降约1V!

网友C:
波动时220Hz的TDMA?

网友D:
很正常的现象,见怪不怪啦。

网友E:
楼主的考验手段是罕见的。一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