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测量芯片引脚的输出阻抗?

楼主(2010-06-30):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到一颗芯片输出一固定频率的信号,但信号有失真,我想外接滤波电路对它滤波.我现在是想把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和芯片引脚输出阻抗做到匹配.但不知道芯片引脚的输出阻抗是多少?怎么测?

网友A:
输出电阻好测像电源内阻那么测
阻抗就要研究一下了

网友B:
加不同的负载根据差值计算咯~

楼主:
谢谢"洗碗机"老大的回答.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否麻烦你讲详细点?

网友B:
自己去想。

楼主:
谢谢XWJ,我想我想通了.帮我看看对不对啊:
先测量空载输出幅值V1.再接入一固定电阻R,同时记录R上的幅值VR.则输出阻抗=(V1-VR)/(VR/R)

网友C:
洗碗机老大习惯于‘欲言又止’,你还是自己想吧,这种饭碗的事情还是要自己端

网友D:
6楼:
你这个方法测出的,没有包括输出阻抗的容性或感性部分。
注意2楼回复。

楼主:
唉,那要怎么测呢??:(请再帮忙指点指点吧.

网友E:
抽象一下芯片侧的模型 然后在复平面进行分析 所以所测的量是复数

网友D:
Re楼主:
有测这个东西的必要吗?
后级滤波器,一般要求前级是电压源或电流源,以要求电压源的居多。只要你的芯片输出阻抗够小,就可以当成电压源。没有必要什么“把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和芯片引脚输出阻抗做到匹配”的要求吧?

网友F:
用电桥测

网友G:
同意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