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远程通讯!大家帮帮忙!急急急急!

楼主(2010-06-30):
电脑A与单片机A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外地的电脑B,向单片机A传输数据!
我该怎样做?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说的不怎么详细!我会及时回复大家作出解释!我准备用89S52做!

网友A:
实际上是电脑B<-->单片机A<-->电脑A之间进行通信吧

网友B:
电脑b->电脑a->单片机a?恐怕要自己写tcp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控件。

网友C:
上位机软件恐怕要你自己写。电脑A到单片机用485通信就可以,最好不要用USB转串口,直接用COM口最好。要保证通信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没有现成的上位机,打算自己用VB写!不知道是否可行!TCP是不是很麻烦啊?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5# ayb_i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笔记本电脑没有485吧!上位机准备用VB写,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
自己写程序很累的,现成的软件很多的。

楼主:
本人新手一个!所用东西都得重头再来!正在收集各种资料!

网友E:
TCPIP通信可以用新华龙的C8051F+CP2200来做,可以用配置向导生成程序,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F:
搞个TCP就行了 这东西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G:
什么芯片,有UART模块吗

网友G:
上位机找个串口通信助手即可。

网友H:
直接远程登录不就完了.....

费什么劲啊

网友I:
直接上网买一个吧,全套东西加文档3k以下肯定搞定了

网友J:
如果连485都有了,两个电脑总有串口吧?
直接搞一根23交叉的线,把两个电脑的串口接一起。
用windows带的超级终端里面的xmodem协议可以互相发文件。

同理如果两个电脑都有网口。。。。。

如果电脑没有串口,也没有网口,只有usb的话,还是买个现成的吧,自己做不值得,时间宝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