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远程通讯!大家帮帮忙!急急急急!

楼主(2010-06-30):
电脑A与单片机A用USB转串口线连接,外地的电脑B,向单片机A传输数据!
我该怎样做?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楼主:
说的好像不怎么清楚!我会及时给大家回复并作出解释!我准备用89S52做

网友A:
没说传送距离

网友B:
传输距离?传输速率?

网友C:
用串口服务器  也就是TCP/IP转RS-232

网友D:
人家说外地,得用到GPRS了,或者直接上个3G了

网友E:
是不是通过TCP/IP电脑B向电脑A发送数据,然后电脑A把数据转给单片机啊

网友F:
CDMA 无线猫,有232接口透明传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呀!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3# wuxianhai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传输距离:去过各地!(呵呵)速度:当然越快越好!(时间就是金钱)传输的数据:就是6位数字、英文字母或者数字加字母,反正就是6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用有线不行吗?

网友B:
“传输距离:去过各地”,应该是“全国各地”吧,那么用移动公网或电话线,看现场条件了,基于移动公网的话可以用GPRS/CDMA,数据量很小时用SMS也行,基于电话线的话性价比不高,需要Modem,数据量不大时可用DTMF,系统成本相对较低,但不如使用SMS方便。

网友A(2010-07-30):
要求响应速度&无线: GSM+DTMF
数据量大&无线:GPRS
数据量小&无线&实时性不高:SMS
不差钱:拉光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真是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没明白啥意思。我是菜鸟一个!

网友G:
都有电脑了,电脑直接通信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