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效值

楼主(2010-06-30):
基于单片机的交流信的有效值的测量 我有两种想法1:先通过硬件电路将交流信号转换为有效值的直流信号  再通过AD给单片机进行LED显示 2:直接通过AD 然后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算的平方和开跟输出     两种方法都可行么

网友A:
都可以,但前者需要“真有效值”转换电路,后者需要较高速度的ADC

网友B:
的确都可以
1,硬件的好处是响应及时,缺点是只能得到有效值得信息。
2,如果交流用A/D采样,软件复杂一点,但是功能的可扩展性加强,比如如果谐波厉害,可以用FFT算出基波的有效值,这是硬件电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