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感性负载反向电动势吸收电路

楼主(2010-06-30):
这几天多在解决一个方案,但是对这种负载类型的保护吸收电路不是十分清楚,特别请教各位大侠,希望多多指教,
案例一: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交流电磁铁,大概是2秒一次,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5点,主要是切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固态继电器起到一个开关作用。如图:
固态继电器介绍:内置阻容吸收。耐压是800V,输入电压是3-32V 输入电流是5-15MA。过零型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最大标称电流是10A。
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根据客户反映,固态继电器有时候放上去工作就烧毁,有时候好几个月不烧毁
第二:多是电压过高击穿可控硅,(多是电压过高烧毁现象)
第三:检查客户退过来的固态继电器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是好的,但是客户提供的意见是,先工作一段时间是好的,但是有时候负载端直接保持开通状态,不受控制端控制,但是重新启动机器,有可以工作,
第四: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希望给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在输出端加一个压敏电阻,耐压为1.6~1.9倍电压,可以用两个SSR串起来试一下,增加耐压,烧毁是不是你SSR的电流太小

楼主:
解释:固态继电器压敏电阻加了,是680V的,也不可以,接上去压敏电阻就炸了,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第二:多是电压过高击穿可控硅,(多是电压过高烧毁现象)”
你怎么知道是电压过高烧毁的?

楼主:
“第二:多是电压过高击穿可控硅,(多是电压过高烧毁现象)”
你怎么知道是电压过高烧毁的?
引用 网友B:

因为固态继电器如果是过流烧毁,那么固态继电器可控硅就会炸开,如果是过压烧毁,那么可控硅还是完好的,这个是最基本判断,

网友B:
5楼:
晶闸管完好,怎么又说“固态继电器有时候放上去工作就烧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