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会莫名其妙的变动?

楼主(2010-07-01):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软件有问题呀

楼主:
软件仿真是正确的.....。下到单片机就这样,是用stc的单片机

网友A:
那你检查下硬件,或者看变量有什么变化规律吧

网友B:
软件问题

楼主:
什么软件问题?请说详细些

网友C:
换一个IC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则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D:
用volatile关键词修饰一下这个全局变量试试看

网友B:
处理方法:
1: 用volatile关键词修饰一下这个全局变量试试看
2: 仔细检查程序指针操作,是否越界可能
3: 终极方法,步进调试程序,定能找到错误
...

网友E:
多半是存储区得到了非法的修改
检查指针类的操作以及数组类的操作

网友F:
BUG不可怕,可怕的是没BUG。

楼主:
我觉得像原野之狼说的,以前也发现这种情况,原因是数组在一个文件定义大小是30,但在另一个文件引用却定义为40,导致数组变量会变动,但现在这是个无符号char变量,怎么找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E:
实在看不出来就贴原理图 贴代码

网友G:
没有乱变的变量,只有乱变的代码。

重点检查指针、中断、临界代码、函数重入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H:
看看局变量与全局变量是不是重名了,要是重名了,经常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

网友I:
不要那么急躁,还是先仔细推敲下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搞清楚了。
不是程序问题,是存储器问题,这个全局变量从存储器读出来的,存储器本来是24c256的,之前找不到直接换上1024的了,没认真看数据手册管脚不对,读出来的数据自然不对。换上256后正常了。非常不好意思。

顺便总结下程序变量出现异常的情况:
1、可能是存储区被了非法的修改;
2、变量重名
3、定义变量和引用的变量不一致,比如在一个文件定义了uchar st[10],在另一个文件里引用却定义了extern uchar st[11].

网友G: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搞清楚了。
不是程序问题,是存储器问题,这个全局变量从存储器读出来的,存储器本来是24c256的,之前找不到直接换上1024的了,没认真看数据手册管脚不对,读出来的数据自然不对。换上256后正常 ...
引用 楼主:

超级牛人,竟然有说在外部EEPROM中安息全局变量的。。。

网友H:
就是吴晓军也不是这么用合全局变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