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ALYOUT里的栅格能设置成线网状的么?

楼主(2010-07-01):
PADS LAYOUT

最近正在布一个板子,LAYOUT里的栅格都是点阵的,看着不习惯,不知能否设置成类似PROTEL那样的线网状的??

网友A:
不能吧,可以不理栅格,好像也可以设置隐藏掉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不过如果PADS连这不能设置的话也太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