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01):
电子新手,对于上下拉电阻不太能理解,希望高手能详细解说一下,线谢谢,为什么不能拿掉它呢

网友A:
因为普通的I/O口输出电流比较低,单独加到三极管基极上的电流太小,加上拉电阻可以增加通过三极管基极的电流,从而增加了电路的负载能力.

楼主:
本人愚笨,能举个例子,定量的分析一下吗,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总算弄明白了,真是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努力,争取每天都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