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tinym0的应用

楼主(2010-07-01):
本人再用周工的CK100调试tinym0时,发现无法进入硬件调试模式,具体提示错误,首次心血来潮玩玩这个小板子,却发现这样的错误,十分不解,忘大侠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A:
这应该是您的仿真器驱动DLL没有设置好,请确认工程配置对话框中确认“ARM Debug”页面的“Hardware Emulation”选项页的“Target Driver DLL”不为空。

网友B:
是硬件连接不对吗、》?

网友C:
刚刚接触,高手何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周公的说明书和板子有点不匹配,你驱动选择ADGI,其驱动程序在\Zhiyuan Electronic\TKStudio\LPC1100\UL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路径下,而不在周公说明书上的路径下。

楼主:
5楼说得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