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的VSSIO问题

楼主(2010-07-01):
最近做一块STM8S105K的板子,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没有VSSIO这个引脚,这样就有VDD,VDDIO,VDDA三个5V,VSS,VSSA两个地,那么VSSIO这个地哪里去了?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你选用的芯片是32脚的,该系列没有VSSIO这个引脚;
2、你画芯片的时,把该引脚漏了。
你自己选择你是哪种可能?

楼主:
就这样吧

网友B:
就这样吧?楼主仔细看下芯片手册,确定下到底有没这个引脚,不然板子做出来有问题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