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机中电源使用问题

楼主(2010-07-01):
小弟正在做一台工控机设备,有一个推拉式的电源机箱给我自己做的一块板子供电,请问供电是从电源机箱引出电源直接给板子供就可以了么?还是需要做一些其他处理?做些哪方面的处理?谢谢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头像,人立马晕了
跑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这跟头像有关系么。。。。。

网友B:
应该是直接连接吧,不敢肯定。

网友C:
参考研华、凌华科技、研祥智能的电源设计吧,他们大部分用minmax的模块电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