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发贴请教关于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哈哈  第一次来  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现有一系统,有4×4共16个按键,这些按键有功能按键(“确定”,“删除”)和10个

阿拉伯数字按键。系统要求要把这些按键的键值显示给lcd液晶。

问题出来了,怎么监控这些按键的按下呢??大虾们用什么办法去监控这些按键呢?

网友A:
任意按键 按下,触发外部中断。

进入外部中断服务,在服务里判断到底是哪几个键按下去了。

---------------------
简单点,主程序 里依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去了。  (芯片的速度,比我们读源程序的语句快多了。基本上不会有漏键的情况,除非程序很特殊)

---------------------
再稍微复杂点的。定时中断中,设个时间点,每1ms扫一次键,然后进行相关动作。若是动作较大不方便在中断服务中处理,可以先置一个标志。主程序中,查到了标志可以进行相关动作

--------------------

方法很多种。关键的问题,是视情况决定。有时,好方法好思路,在这个实验中是最烂的,有时,很烂的思路在这个实验中,却是最佳的。所谓,不在乎招式旧,在乎管用

网友B:
呵呵,看样子您刚学弹片机不久啊,,:)

基本都是用查询的方式来监控的,中断方式监控的话划不来,,

网友C:
建议先看看《按键漫谈》。然后再来提出更具体的问题。

网友D:
顶一下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