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具有稳压特性吗

楼主(2010-07-01):
如图,我的系统里有这样一个蜂鸣器电路,系统电源用的是LM1117,当蜂鸣器一响,数字电路的电压波动很大,有一伏左右,而放大器电路的电压波动就小,这是怎么回事呢?(系统由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两部分组成)

网友A:
你的放大器是用什么供电的,电池?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是看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甚至不必全看,看看标题即可。

网友C:
LM1117是绝对没问题的,是你的蜂鸣器接法又点问题吧??
你再蜂鸣器两端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C:
LM1117的输出端也最好加个100UF的电容

网友D:
认真研究datasheet,参考标准图。

网友E:
你的蜂鸣器是压电式,还是电磁式,若是电磁式,那要并接一续流二极管,并要看频率是否需要用肖特基。还有是否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F:
压差。。。
压差。。。

网友:
9楼说得有道理,我好像有碰到过至少需要1.1V左右压差的1117.

网友E:
LDO的压差可以做的很低,LM1117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G:
5v变到3.3没问题,但6.2能否变到5.2,可能要看IC的性能了

网友H:
电源部分的输入输出都加一下大电容试试

网友I(2010-08-26):
看图的1117的管脚接线不对,1-GND 2-Vout 3-Vin

网友J:
电路问题多多,输出电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