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说传导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1):
小弟对电源这块了解不多,产品集成了一家的AC/DC开关电源,去做测试说是传导测试不通过。回来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开关电源对AC电网的干扰问题,是这样么?
过认证的开关电源挺贵,线性电源是不是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基本上很多电子产品都会出来传导。不只是电源!

网友B:
是这样!
EMC测试分电磁干扰和电磁抗扰!电磁干扰时电源干扰别的用电器等的一个程度;电磁抗扰是电源抵抗别的用电器等干扰它的能力!

至于线性电源,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有的!只不过开关电源频率高,

网友C:
传导干扰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各相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称为共模干扰
相线与相线间的干扰称为差模干扰
消除传导干扰的方法就是加安规专用无源滤波器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能给个参考资料看看么?要入门级的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