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怎么收集大面积散热问题的交流

楼主(2010-07-01):
最近在研究一件产品把,打算把半导体制冷片,嵌入到衣服里面,变成空调衣的课题。

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背部热量收集?

我初步想法是用石墨布然后侧向热导管,最后汇集到制冷片上,不过热导管可塑性不高。再者就是容易变形,石墨布的导热性也还有待考证。恩,高级材料是可以寻找,但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

所以发帖,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好的建议,一起沟通一下

现在市场上廉价的可控性空调衣还没有,就这方面来说还是个很好的课题

我的EMAIL:luckcf$gmail.com【发邮件时候,请把$符号改成@】

网友A:
石棉布的导热性,应该不用考证,应该是热的不良导体。

我认为思路可以参照 家用的空调。

衣服为双层的夹心布料组成。(像我们的西服,有“里子”与“面子”。中间是空的)。在“里子”的特殊位置打孔(特殊位置,即为需要要强烈制冷的位置)

在衣服的某个文件的角子(衣服的下摆,或袖口等,合适就好)上安装一个 空气的进入插口。

制冷为一个主机。可以系在腰带上。主机有一个出气管。

出气管,插入 衣服的空气进入插口。

当需要制冷时,主机工作,主机的风扇把冷气吹为衣服内即可。

这样,不需要考虑主机散热问题。主机悬挂腰间里,主机的散热风扇向身后(或身旁)吹风散热即可。很传统即可

楼主: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改造衣服要找个好裁缝了,毕竟不能‘漏气’

网友A: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改造衣服要找个好裁缝了,毕竟不能‘漏气’
引用 楼主:

垃圾一点的运动衫,那布料就垃圾,不漏气。

冬天穿在身上,里面全是水真气,难受死了。

网友B:
准备背多重的电池

网友C:
不现实的想法,不存在廉价高导热且具足够强度、韧性及轻便的材料,作为随身衣物级的制冷器件的散热和供电在目前也是不可解决的。宇航服就是一种空调服,其热循环控制非常复杂,远不是半导体制冷片这样的廉价方案可以满足。楼主的思维也存在明显的误区,即使不考虑实用性,空调衣还有个重要的前提,想想冰箱和空调吧,直线式思维可要不得,如你能参透我这句话的玄机,做出实验性质的空调衣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