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检测电路板对讲机干扰误动作

楼主(2010-07-01):
我是做漏电断路器的,最近在开发一块漏电检测线路板,使用的IC是M54123,各项功能都已经实现了,但是自己做摸底实验时,使用威斯特对讲机,对着线路板一打,断路器就跳脱了。不知道是不是PCB布的不好,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对付对讲机干扰的方法吗?PCB如下

网友A:
漏电检测方案似乎和传统的有点不一样啊。

传统的漏电检测似乎是检测 L.N线电流差!

LZ这个似乎检测的不是电流差哦!

网友B:
PCB确实很差!
你先改好PCB后再讨论是否必要增加辅助措施解决吧。

网友C:
4脚和5脚的连接处没处理好,还有在进入1,2脚前要加滤波器~

网友D:
1,产品是金属外壳还是塑胶的?
2,如果是金属外壳,开孔大小和400MHZ左右的对讲机频段进去有一些关系(射频和金属开孔大小屏蔽性有些关系,请查找相关资料);
3,金属外壳对外壳加一个1000 p的电容尝试,如果是塑胶壳N和L加1000p电容尝试;
4,可以尝试以下定位,确认是从结还是结构进去的。
  一,对外壳进行屏蔽线不屏蔽定位,
  二,用屏蔽线加屏蔽外壳,
  三,用屏蔽线不用屏蔽外壳,
5,以上定位同时可以同时在线上回磁环确认有没有改善效果。如果有效果说明进去的干扰主要是从线接收,可以用屏蔽线并把线变短,同时在线上加磁环或在线进去的板内加同等特性在400MHZ有滤波效果的共模电感。
6,对于线路板内部走线减少过大的环路,增加布地等;
7,内部直接找出干扰途径和被干扰的器件进行相应的滤波;
以上意见未必有用,仅用于定位问题的参考。

网友E:
楼主什么公司的哦?:(:D

网友E:
我有M54123的替代品了。MC54123要不要给你寄几个样片?:D

楼主(2010-09-06):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楼主:
4脚和5脚的连接处没处理好,还有在进入1,2脚前要加滤波器~
引用 网友C:

5楼大侠,你好!听你这么指点,好像你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否说的具体点啊,4脚和5脚的连接要怎么处理,连线上4与5脚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进入1,2脚之前的滤波电路大概要怎么设计?能否告诉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F:
用不着画双面板!

楼主(2010-11-19):
做GB14048.2---2008中,条款号为B.8.6.1和B.8.6.2的试验过不了,请有相关经验的大侠帮忙,非常非常感谢!
B.8.6.1 验证在电网电容负载情况下抗误脱扣的性能
           衰减的振荡电流发生器
           峰值:200A
           有效波前时间:0.5uS
           后续振荡波时间:10uS
           每个后续峰值:约为前一波峰百分之60.
B.8.6.2 验证在闪流(无后续电流)情况下的抗误脱扣
           8/20uS冲击电流波
           峰值:250A
           有效波前时间:8uS
           至半电流值有效时间:20uS
           试验时漏电断路器不应脱扣

使用的漏电检测IC是M54123,电路图按M54123的规格书画的,过这两个试验不知要加怎么样的电路吸收或处理?请有相关经验的大侠给点解决方案。

贵公司卖的IC,能解决上述的问题吗!或者提供解决方案,如果能,那我们就肯定有量。

8# lmq329778570

网友G:
板子画的差了些,其他不说,你这地线有必要这么细么?

网友H(2011-08-04):
PCB板走线有问题

网友I(2012-12-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