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a液晶经典问题

楼主(2010-07-01):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elay(1000);
    delay(1000);
    write_com(0x80);//写地址指令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000);
    delay(1000);
    write_com(0x80+4);//写地址指令
    write_com(0x0f);
    delay(1000);
    delay(1000);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
    delay(1000);
    delay(1000);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80+4);
  }
}
大家看看觉的这个光标应该在哪个位置怎样循环闪烁。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会出现在1602A液晶的第一行的最后一个位置(第16个)闪烁,第二次出现在第一行的第五个位置,第三次出现在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最后一次出现在第一行的第五个位置。这也就是说在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先写write_com(0x0f);与先写write_com(0x80);是有区别的,而别的位置没有区别。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这个问题,问题是否跟我说的一样。

网友A(2010-08-18):
刚开始加条清屏指令试试

网友B:
这应该和你设置的光标显示方式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