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接收短信导致复位

楼主(2010-07-01):
新画了一块板子,手机放在旁边收到短信时,会引起复位,大家有碰到过同样的情况吗?复位是因为电源部分电路受干扰,还是CPU部分受干扰?

网友A:
可能是CPU受干扰,有时候用手摸一下都会抖动

网友B:
重要检查复位线是否被干扰

网友C:
说明复位线就是被干扰了,可以通过调整复位线的上拉电阻的值,比如改小可以提高干扰能力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对讲机放在旁边,结果板子冒烟了,具体烧坏哪个元件还不清楚,请大家关注

网友D:
5楼的板子可以考虑卖给拉登,做成炸*触发器装到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