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整流结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01):
晕!二极管后面没有参考电位!是处于高阻状态!你再二极管后面对地加一个100k的电阻试试!

网友B:
如2楼说应该是要接一个假负载吧。通常虚拟地是用2个等值电阻产生。不知道用这样用稳压管获取好处在那里?

网友C(2011-10-08):
和哪里的电容引起震荡了才会变成正弦波

网友D:
打打酱油
:lol

网友E:
我也是来学习的!:victory:

网友F:
二楼正解,整流电路要接假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