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整流结果

楼主(2010-07-01):
A点输出近似正弦波,整流很简单,就是一个二极管,然后量波形,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条在零点的直线,也就是说,没有输出,为什么?
电路图

下面所有的波形都是1v/div,DC档测量
C点波形

A点波形

R16接到B点以后的A点波形(R16换成22K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负的波形

网友A:
在输出对地加个电阻看看

楼主:
在输出对地加个电阻看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就是啊,R16接到了B点不就是一个电阻吗?1K的电阻,22K的电阻,波形一样----一直位于基线的直线.

网友A:
A点对地加电阻,B点对地也加电阻。

网友B:
二极管后面没有参考电位!是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A:
电容后面没有电阻到地的话,电容没有放电路径,二极管后面没有电阻的话,就像楼上说的

网友C:
将二极管和电容换个位置,你就可以理解了。

电容不能通直流,道理就这么简单。

楼主:
将二极管和电容换个位置,你就可以理解了。

电容不能通直流,道理就这么简单。
引用 网友C: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多谢各位.
二极管前后加电阻应该成了吧?

网友D:
8楼:
二极管前的电阻(就是你的R16)应该比二极管后的电阻小得多,二极管后的电阻也不能太大。
实际上,二极管右端对地是有电容的,除导线的分布电容外,还有二极管的极间电容,偏偏你的示波器输入电阻又非常大,这个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与二极管右端对地的电容构成的时间常数远大于输入信号周期,成了完善的整流滤波电路了。

网友C:
A点的波形电压偏负,是因为二极管的存在,使得正弦波的正负半周负载大小不平衡,电容器上充有左正右负的电压引起的。

楼主:
二极管前后接电阻以后,波形左右不对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从波形看,二极管后面好象接了电容器。
是不是接的电阻太大了,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影响了波形?将信号的频率调低看看

网友D:
典型的整流后电容滤波波形,指数曲线放电。

网友E:
R16上端没连上。呵呵

楼主:
典型的整流后电容滤波波形,指数曲线放电。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电容,那也是电路的分布电容.我电阻前接22K电阻,电阻后接47K电阻.0.5v/47K,大约10ua.

网友D:
15楼:
没错啊。就是分布电容,包括导线的电容,二极管的电容,还有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等等。
你输入的正弦波信号频率多少?估计不是50Hz或100Hz,肯定比较高。awey在12楼已经说了,“将信号的频率调低看看”。
顺便说一句,11楼的波形,几年前(好像有四五年了),在这个坛子里和awey讨论过一次,后来又有一位网友发帖讨论过。讨论得很详细,连二极管导通角都计算了一下。正是从那一帖,我才知道awey的。

楼主:
15楼:
没错啊。就是分布电容,包括导线的电容,二极管的电容,还有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等等。
你输入的正弦波信号频率多少?估计不是50Hz或100Hz,肯定比较高。awey在12楼已经说了,“将信号的频率调低看看”。
...
引用 网友D:

频率高得多了,60Khz

网友D:
18楼:
那就是了。分布电容加上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可能达到数十pF,你算算50pF电容在60kHz时容抗多少?充电到比方说5V后经47k电阻放电到例如3V需要多少时间?
频率低到600Hz,就看出“馒头波”了,60Hz更容易看清楚。不过,电路中电容数值可能要改改。

网友D:
17楼:
早就找不到了,何况21IC还改过版。

网友F:
之前那个电压偏负的问题还是想不透!希望哪位大侠有机会给分析一下!先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