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到底在干什么?

楼主(2010-07-01):
下面两个程序,编译后前者有20字节代码,后者有149字节代码,多出的129字节干啥嘛用的?

//==================
unsigned char x;
main()
{
x=0;
while(1);
}

//==================
unsigned char x=0;
main()
{
while(1);
}

网友A:
unsigned char x=0;
这条语句需要库函数支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都说了是调用库函数
软件仿真一下便知,看反汇编

楼主:
哦,都试过了,就是多了一大堆代码,也看不懂。我想知道这一大堆代码是干嘛用的,直接赋个0不就行了吗,还要搞这么多有何目的?当然编译器总是有它的理由,就是不明白它的目的何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大堆代码的处理过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BUG?

网友A:
这一堆代码就是为变量初始化定制的
不是说赋个0那么简单
因为至少要考虑:
1: 如果很多变量都要初始化
2: 不同类型的变量都要初始化
3: 初始化为不同的值
4: 这些功能必须在main之前搞定

...

必须要有一个通用程序搞定这些,当然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

网友B:
C运行环境语言初始化
几乎所有的程序都需要三个section:
代码(code),需要赋初值的变量(data),赋默认初值为0的变量(zidata, Zero Initialize data)。
第一个程序全局变量x默认会被编译器初始化为0,所以分配到zidata section;
第二个程序虽然x也是0,但这个初值是你显式指定,所以分配到data section;
多出来的代码部分是初始化data section的,第一个程序没有data section;

不过如果你调高优化级别,第二个程序的x有可能也被挪到zidata section

楼主:
算是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多出来的是启动代码
就是在执行你的main之前,先清理现场一下

网友D:
6楼7楼正解。
对于这种现象,我用过的编译器,做的最好的是CCS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