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语言语法

楼主(2010-07-01):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IHHIGH : 1;
              unsigned ISLOW : 1;
      }OneBit;
  unsigned char AllBits;
}SystemFlag;

结构体中冒号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赋值。另为unsigned后面怎么没有跟数据类型?

网友A:
c语言的位域

楼主:
c语言的位域
引用 网友A:
能再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B:
unsigned是unsigned int的简称。表示无符号的整数。

如果不特殊指定,int类型的变量将占用16位(2个字节)的位长。
在使用结构时,经常会专门引用个别的位,这就是位域声明。格式为:
unsigned varname:nn;
表示:无符号整形变量varname将以nn位长度参与他能参与的运算(如溢出等)。

楼主:
位域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 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 两种状态, 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 个不同的区域, 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 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
一、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
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 可采用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者直接说明这三种方式。例如:

struct bs
{
int a:8;
int b:2;
int c:6;
}data;
说明data为bs变量,共占两个字节。其中位域a占8位,位域b占2位,位域c占6位。对于位域的定义尚有以下几点说明:
1. 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例如:

struct bs
{
unsigned a:4
unsigned :0 /*空域*/
unsigned b:4 /*从下一单元开始存放*/
unsigned c:4
}
在这个位域定义中,a占第一字节的4位,后4位填0表示不使用,b从第二字节开始,占用4位,c占用4位。
2. 由于位域不允许跨两个字节,因此位域的长度不能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8位二进位。
3.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这时它只用来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是不能使用的。例如:

struct k
{
int a:1
int :2 /*该2位不能使用*/
int b:3
int c:2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位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类型, 不过其成员是按二进位分配的。
二、位域的使用
位域的使用和结构成员的使用相同,其一般形式为: 位域变量名·位域名 位域允许用各种格式输出。

main(){
struct bs
{
unsigned a:1;
unsigned b:3;
unsigned c:4;
} bit,*pbit;
bit.a=1;
bit.b=7;
bit.c=15;
printf("%d,%d,%d\n",bit.a,bit.b,bit.c);
pbit=&bit;
pbit->a=0;
pbit->b&=3;
pbit->c|=1;
printf("%d,%d,%d\n",pbit->a,pbit->b,pbit->c);
}
上例程序中定义了位域结构bs,三个位域为a,b,c。说明了bs类型的变量bit和指向bs类型的指针变量pbit。这表示位域也是可以使用指针的。
程序的9、10、11三行分别给三个位域赋值。( 应注意赋值不能超过该位域的允许范围)程序第12行以整型量格式输出三个域的内容。第13行把位域变量bit的地址送给指针变量pbit。第14行用指针 方式给位域a重新赋值,赋为0。第15行使用了复合的位运算符"&=", 该行相当于: pbit->b=pbit->b&3位域b中原有值为7,与3作按位与运算的结果为3(111&011=011,十进制值为 3)。同样,程序第16行中使用了复合位运算"|=", 相当于: pbit->c=pbit->c|1其结果为15。程序第17行用指针方式输出了这三个域的值。

为了节省空间,可以把几个数据压缩到少数的几个类型空间上,比如需要表示二个3位二进制的数,一个2位二进制的数,则可以用一个8位的字符表示之。
struct
{
char a : 3;
char b : 3;
char c : 2;
} ;
这个结构体所占空间为一个字节,8位。节省了空间。

LS的,我刚才就在搜索呵呵,谢谢ecomputer

网友B:
补充说明:
指定的位变量长度不能超过16位;
如果不是在结构中,单独定义一个位变量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再次补充:
标准C不支持单独定义一个位变量,但是单片机(比如51)的C(比如KC)具备这种位变量的软硬件资源。定义的方法可查找相关规范。

楼主:
再次补充:
标准C不支持单独定义一个位变量,但是单片机(比如51)的C(比如KC)具备这种位变量的软硬件资源。定义的方法可查找相关规范。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的SBIT CONTROL = P0^0;

网友C:
顶6楼说的很详细了
你应该用的是PICC编译的 PICC支持使用bit的变量~
但是硬件上PIC是不支持位寻址的

网友D:
顶6楼说的很详细了你应该用的是PICC编译的 PICC支持使用bit的变量~但是硬件上PIC是不支持位寻址的tccaiming 发表于 2010-7-1 14:52
不会吧…

网友E:
google或百度一下“C语言 位域”咯~

网友F:
楼主本身就不知道这叫位域,还搜“位域”呢?

5# 原野之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