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3中断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STM32, TI, vi, ic, IO
void Timbase(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IM3 global interrupt with Preemption Priority 0 and SubPriority as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时器的基本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9;//时钟预分频数   例如 :时
        ///钟频率=72/(时钟预分频+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7;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
        //时间)     累计 0xFFFF个频率后产生个更新或者中断(也是说定时时间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定时器
        //模式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间分割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PrescalerConfig(TIM3, 7,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2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中断   溢出中断
         TIM_Cmd(TIM3, ENABLE);//打开定时器

    }
/*******************************************************************************
* Function Name  : TIM3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hCCDmaBuffCh1[0] = 100;

                hCCDmaBuffCh2[0] = 100;

                hCCDmaBuffCh3[0] = 100;
                PingPang = 1;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FLAG_Update);

}

运行的时候,程序老跑飞,请各位高手看一下,中断向量设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A:
中断向量在哪里设置?程序跑飞到哪里?你做了什么样的诊断?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哪个中断向量?
我是初学者,不明白。感觉就是进不了中断程序。

楼主:
师父,到底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哦,我加入这几行代码后就可以了。
#ifdef   VECT_TAB_RAM   //如果程序在ram中调试那么定义中断向量表在Ram中否则在Flash中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