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管脚PB14对应TIM1的C2N,能作PWM输入捕获吗?

楼主(2010-07-01):
rt?
TIM1的 C1/2/3/4 和后面带个N字母的管脚通用吗?
该管脚能做 TIM1的pwm输入捕获管脚吗?

另:官方例子如下,配置了通道2上升沿触发,,好像没有配置CCR1但它为什么就可以使用了呢

/* TIM2 configuration: PWM Input mode ------------------------
     The external signal is connected to TIM2 CH2 pin (PA.01),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2 CCR2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The TIM2 CCR1 is used to compute the duty cycle valu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2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楼主:
香帅不在吗?
:victory:

楼主:
捕获到的数值一直在累加吗?要每次清空,如何操作

网友A:
1)请看这个帖子的回答:TIM1_CH1与TIM_CH1N的关系
2)你说的哪个官方例子?
3)捕获到的数值不会累加,PWM输入捕获模式会自动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方的库3.0 PWM的例子,时钟初始化如下:(没有设定TIM_IT_CC1),但是却在使用。

另外如果TIM1用PWM,应该选中断
函数TIM1_CC_IRQHandler 吗?

官方例子使用的TIM2直接用的是TIM2_IRQHandler,TIM1有好几个中断函数的。

网友A:
因为PWM输入模式需要使用2个通道,所以只要用户指定一个通道的配置,函数TIM_PWMIConfig中自动设定另一个通道的参数。

网友B(2010-11-25):
这个问题我也比较困惑,版主能不能具体的、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问题啊!

网友C(2013-02-11):
引用 网友A:
1)请看这个帖子的回答:TIM1_CH1与TIM_CH1N的关系
2)你说的哪个官方例子?
3)捕获到的数值不会累加,PW ...

香主您好!我用TIM PWM input功能来实现测频和测占空比,但是我记得以前看到过,如果频率小于一个值就应该用测周法,如果大于这个值就用用测频法,这样误差才小,想请教一下。第二,如果计数溢出了怎么办呢?第三,用pwm input来测频的误差范围是多少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