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何在TKStudio环境中查看IO状态

楼主(2010-07-01):
请问如何在TKStudio环境中查看IO状态,如何查看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状态, 貌似只能看R0-R15的状态,不像keil等,调试过程中可以查看IO的状态,请大侠们指教,是不是我没有找到查看的地方,

楼主:
附带keil下的IO状态显示,就想找到TKStudio环境中类似的状态显示,多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难道自己开发的环境不熟悉??????????????????????

楼主:
2天了,周立功的人也没有回答?建议21ic移除这个版块得了,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斑竹在哪里啊,快现身!

网友B:
非常抱歉,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我们是定时来看帖子的,如果比较紧急的话,您下次可以直接发到我们邮箱来,邮箱是:tkstudio@zlgmcu.com
进入调试状态后,选择菜单【外部设备】下的【通用输入/输出口】菜单会显示相应的IO状态,如下图:

另外,特殊功能寄存器可以在“SFRS”窗口中查看,请点击【调试】->【窗口】->【特殊功能寄存器】打开,一般会显示在主窗口的右边。

楼主:
谢谢毛毛虫,虽然问题没有解决,谢谢帮顶

楼主:
版主大人,给您发邮件都发不过去啊?您的邮箱满了,该请清了

楼主:
外部设备里面就一个复位,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就一个unknown......................................

网友B:
可能是您用的芯片信息还没有录入到设备库中,请问您用的是哪一款芯片?
另外,邮箱确实是将近满了,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C:
我下载了一个M0版的软件,也是外部设备里只有一个复位。(我调试LPC1114)

网友B:
目前TKStudio对M0芯片的外部设备仿真还没有支持,敬请谅解!

楼主:
啥时候能有支持啊?买的就是tinyM0的开发工具,仿真器自带1114,到底啥时候能用啊?

网友B:
1114芯片的SFR信息已经录入到设备库中,您通过SFRS窗口应该是可以看到相关信息的。
对M0芯片的外部设备仿真工作我们正在进行,请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升级信息。
给您的学习和工作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楼主:
啥时候能有升级啊?大概时间?

网友B:
下次升级估计是在这个月月底,请您随时关注我们的产品。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studio.asp

另外,打开例程时如果SFR信息显示unkown,重新选择MCU就可以正常加载了,因为该SFR信息是较后来才加上去的。

楼主:
版主大人,俺重新选择了MCU后,您的SFR还是unkown啊?不晓得怎么搞了,我是在工程-》选择工程'..'目标设备中进行的选择MCU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妥当?而后进入debug,发现仍然是SFR还是unkown,需要说明的是,选择完MCU后,我对程序进行编译和不编译一个样

网友B:
是这样操作的。请检查看您的设备库中是否有该MCU的SFR信息。具体操作:选择菜单【文件】下的【设备库】打开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在搜索栏输入1114,找到LPC1114芯片,选中点击右键,出现菜单选择【跳到对应SFR】,看是否跳转到对应SFR,或是提示找不到。如果可以找到,证明存在该SFR信息。

您可以尝试进行以下操作:
1.打开选择目标CPU对话框,先选择其它芯片保存后再重新打开选回LPC1114。
2.如果方法1操作后还是显示unknown,请新建工程,然后对照之前的工程进行设置和添加文件。

网友B:
目前录入LPC1114芯片对应的SFR信息地址有所偏差,如果您已经可以看到SFRS窗口加载SFR信息了,请留下邮箱地址,我先将修正后的SFR文件发给您。

给您的学习和工作带来的不便,敬请原谅!

楼主:
按着您说的做了,还是提示找不到SFRS,  没有plpc1100;     bjzhang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