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一句话

楼主(2010-07-01):
the controller allows you to use burst size 1,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omplete memory burst of 4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兄台给个上下文或器件型号罢……

这种给盘肉要你猜这猪贵庚几何的问题难度太大了……

网友B:
兄台给个上下文或器件型号罢……

这种给盘肉要你猜这猪贵庚几何的问题难度太大了……
引用 网友A:

更何况这是一盘牛肉,哈哈哈哈。。。。。。。

the controller allows you to use burst size 1,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omplete memory burst of 4
这句话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控制器允许你使用突发传送的1个单位,相当于完整的存储器突发传送的4个单位。

楼主:
谢谢答复,明白了,这是altera的DDR2高性能控制器文档里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