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负电源可以由ICL7660提供吗?

楼主(2010-07-01):
现在我用的开关电源只有+12V输出,而电路中的运放LM324,OP07需要-12V的供电。
可以用ICL7660A或者ICL7662进行电压反转来提供给运放吗?
各位指教一下,是不是要考虑输出电流什么的?在PDF资料中看什么参数?

网友A:
可以用,不过要注意输出阻抗,负载电流大的话输出电压会减小的。还要注意开关噪声,这个对运放影响很大的。

楼主:
现在电路上有2个LM324,3个OP07都需要由这个7660A提供负电压,能撑的住吗?
网上说ICL7660A这类的电荷泵的输出电流不大,最大可能到二百多毫安

楼主:
呼唤达人——我顶!
这个怎么解决啊,着急

网友B:
“2个LM324,3个OP07都需要由这个7660A提供负电压”
运放耗电主要由负载决定,芯片本身耗电并不大。一片7660A供得起供不起,几乎全由你的运放负载决定。

网友C:
只用一片估计是够呛!隐约记得7660好像只能提供10mA还是20mA电流来,忘了,反正是不大!
你还是加mos管放大吧!

楼主:
5楼: maychang大侠终于出现啦

我今天买了ICL7660S,连上电路,空载测输出只有-3.55V,接到LM324(324上什么也不接),输出成了0.711V。ICL7660S好像就是最大只能提供20mA左右的电流。

“运放负载” :L,我不知道怎么计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教教我吧,是不是运放上接的电阻的I*I*R?
还是来张图吧,有三个这样的电路

网友B:
ICL7660输出20mA都够呛,一般都用到10mA或稍多一点,这种电荷泵本来输出能力就不强。
图看不大清楚,R11R13好像是1k。U1D同相输入端接地,那么反相输入端也是地电平。R11上的电流就是U1C的负载,R13上的电流就是U1D的负载,R12上的电流就是U4的负载。U1D输出为负时,R13上的电流是由负电源即7660提供的。如果U1D输出为负5V,那么7660就要提供5mA电流。
估计一片7660是带不起这么多芯片的,可以考虑用开关电源芯片例如MC34063,要是嫌外围元件太多,改用开关电源模块吧。

网友D:
那就用max660,7660输出能力很弱,负载一重就跌的很低。
如果660还不能满足,那就换成DCDC吧。

网友E:
用个开关电源吧
电流可以很大

楼主:
9楼:
max660输出达不到-12V

10楼:
现在用的开关电源只有+12V输出,想用这个+12V产生一个-12V给运放提供负电源

但是用dc-dc成本又有点高了……

楼主:
接8楼:

如果我把运放负载上的电阻,(R11,R12,R13)的阻值全部提高,例如提高到原来的十倍,假设完成的功能不变,是不是需要提供给运放的电流也会相应减少十倍?

问题是不是有点弱了?

网友F(2011-08-10):
在7660输出端加79XX系列的芯片不知行不行?

网友G:
好像不行吧,7660都是提供小电流的,别把它看成什么电源模块啊。我8年前用过它……

网友H:
7660可以搞个三四片并联的,我以前干过

网友I:
其实用34063就可以。但是楼上说并联,我想知道,这种芯片怎么并联可行?

网友J(2012-04-18):
输入连到一起,输出连到一起

网友K(2012-06-29):
7660常见应用是为数字表头提供负电源,表头芯片7107等只要低于-3V就可以工作了,一般为节约成本只用散件搭出个负电源。用7660给运放供电,感觉用错了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