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人用过这个编程器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7-01):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3883762518

准备买一个试试。

楼主:
哪位朋友用过?

网友A:
这个是avr的下载器,用来下载avr程序的。正在用

网友B:
淘宝上还真是啥都卖啊

网友C:
没有用过

网友D:
就片mega8吧? 没并口的稳定

网友E:
就片mega8吧? 没并口的稳定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F:
不就是USBASP嘛,几年前做过一个,是开源的。很好用,但是要自己会用才行,看一下开源的电路图和源码就行了。
不过“免驱”的没见过,一般是要libusb支持的。目前开源的在win7下用也没问题。这家卖的比较贵,再搜搜吧,比他做的好的不少,还有带壳的。

网友G:
正在用,我作来写AT89S52

网友H:
在windows xp下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