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数组直接定位并赋值

楼主(2010-07-01):
想将数组TT1赋初值并同时定位于0XFF00处.
但下面语句不能通过keil的编译.
unsigned char code TT1[3]={1,2,3} _at_ 0xFF00;
请诸位大大指点一下要如何定义.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
方法:
1: 使用汇编
2: 使用连接器命令
...

网友B:
进来看答案的

网友A:
汇编方法:
;// XX.ASM

PUBLIC TT1
    CSEG AT 0XFF00
TT1:
  DB 1
  DB 2
  DB 3

  END

;// XX.C
extern uchar code TT1[];

网友C:
怎么会不行呢?
我估计是你的下划线的地方有问题,
下划线前后都要加空格,你试试我给你改的
unsigned char code TT1[3]={1,2,3}  _at_   0xFF00;

网友A:
LS
不可以
初始化的变量不可以直接绝对定位

楼主:
使用汇编的方法我试了可以 ,请问LS 使用连接器命令要如何做

网友A:
LS
连接器命令比较复杂,建议去看C51手册
...

网友D:
很简单。

随便定位在哪,随自己意愿。

网友A:
LS
实用情况可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
L51和LX51不同
其次还应该单独建一个C文件,否则会所有的都绝对定位了,这时某个变量在什么绝对位置并不绝对
...

网友D:
LX 51一样简单呀!

嘻嘻,难道LS认为一个C模块的const初始化全局常量/字符串常量可以定义在不同段?例如绝对定位段和可重定位段?汇编行吗?做一个让我们学习学习?

    LZ把TT1[]数组定位在 0XFF00 是为了把代码段和常数段远离,或者是调试时需要(观察方便)?那么,TT1,TT2,TT3本来就是一个属性,谁还把他们到处开花定位?你做汇编,是你自己的事,那么别说C不如汇编功能什么的。C编译器/连接器是干什么的?它们把所有const常数总是定位在最佳位置;(同时也给用户自己定位的自由度。)它们不要求每个程序员都是汇编高手。

……某个变量在什么绝对位置并不绝对...

有人需要在C程序中把所有const全局初始化变量全部绝对定位?干什么,没事干!真是需要观察TT2,TT3定位在哪?——让连接器显示告之,不必什么都自己“想办法”,编译器 /  连接器早就想到了。别人不笨。
       10楼大概认为自己的汇编解决方案是唯一最简约的,“连接器命令比较复杂,建议去看C51手册……” 冷漠的简单实现,——“没很复杂呀?很简单……”于是,一大堆缺陷就来啦。哈,可以理解,再说直白点,意思无非是:“Keil  LX51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另写汇编。”……Keil  L51 / Lx51 多笨呀。

网友E:
少说话好了

楼主:
使用连接器进行定位的确有些麻烦,看了手册,还是没有搞定.
谢谢 ayb_ice  和 冷漠
但冷漠的方法还有点问题。比如您的第二个例子, 现在有三个常数数组。我只需要将TT1定位于0xFF00处,另外两个还是让程序去分配,或是需要将TT2定位于0xFE00,TT3定位于0xFD00,这要如何识现。
也许找到编译器生成的组数片段名就可解决问题,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网友C:
LS
不可以
初始化的变量不可以直接绝对定位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程序中就要到这部分的东东,使用还很好用。

网友D:
LZ概念要先弄清,假定你的TT1,TT2,TT3都是已经初始化的code 全局“常量”,请注意下面概念:

一个C模块只可能有一个全局const“常量段”,也就是4楼表达的 CSEG AT 0XFF00  。所以你如果想“TT1定位于0xFF00处,另外两个还是让程序去分配,”  很简单,只要你把另外两个写成与TT1不一样的属性,例如 idata,xdata, 就行啦。

网友F:
最近发现冷漠有很大进步,继续努力~~~

网友D:
今年是冷漠的幸运之年。

嘻嘻,冷漠今年经常在梦中遇到高人指点。

网友D:
需要将TT2定位于0xFE00,TT3定位于0xFD00,这要如何识现。
所以要定义3个初始化的绝对段,除非你把3个初始化常量写在不同的C模块。TT1_main.C,TT2.C 和TT3.C; 精确手工配置后,连接定位。

网友A:
我前面说的就是LS的这种情况,麻烦

这种情况汇编其实更方便

网友D:
嘻嘻。麻烦吗?再看看:请问LS,输入下面2行语句需要多长时间? unsigned char code TT2[]="Hello the world"; //TT2.C unsigned char code TT3[]={4,5,6}; //TT3.C 冷漠打字慢,用了2分钟。5分钟完成3个code 常量初始化精确定位,麻烦吗?
……这种情况汇编其实更方便……
LS的汇编方法如若快捷、省事,为什么不肯花2分钟像冷漠那样写出一个实际可运行的程序来说明你自己的汇编是如何快捷、简约的?3个(不是一个)code 初始化数组精确定位,2分钟而已。麻烦用事实说话。 如若您的汇编方法比冷漠在KEIL集成IDE下完成更省事的话,我不得不信服你,我会说:keil也不咋地,比咱中国高手差远了。

网友F:
旁听冷漠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网友D:
不会配置Keil_uV2并不能说明Keik的连接配置很复杂。本来Keil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们还不会用而已。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有位高考辅导老师如是说。——高考很容易,只是因为学生还不会;所以认为很难。

“Keil连接配置很复杂。”

我越发觉得简单了。

网友A:
回20L
连接器定位我也常用,并且自信KEIL精通程度绝对不亚于你

本身绝对定位使用就不多,时间久了,具体命令格式一般忘了,使用时要查看帮助文档,而且L51和LX51格式不一样

,我也是经过这些以后才改用汇编的

请注意,这里只是说绝对定位变量用汇编,并没有说什么都用汇编来写

"我会说:keil也不咋地,比咱中国高手差远了。"

以上这些话,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与主题有关吗

KEIL不好吗,你是高手吗,什么样的高手呢
...

网友A:
22L
会搞个绝对定位就敢说

"我越发觉得简单了。"

....

网友D:
唉,像这种通过配置实现定位的方法,是KEIL给大多数初学者的简单图形界面方法。就像微软的windows窗口,一旦把操作系统图形化,——简单化,以前不会用电脑的人也会用了,菜鸟群大大扩展了。
    冷漠就是这菜鸟群中的一个,只会用图形界面来简单地设置连接选项。让咱用宏汇编完成?还是请高手来吧。——就好像过去玩DOS的才算是真正的高手。而会操作图形界面通过鼠标、键盘设置几个参数,找个菜鸟就行了(非专业都行),高手都不愿意做这种事,——一点创造性都没有。
    KEIl所做的就像微软所做的一样,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过去只有高手才能完成的事,今天通过uV2IDE,菜鸟通过图形界面点几下鼠标,键盘输入几个参数配置也能完成了。

    所以,ayb 大没有必要和冷漠这样的菜鸟比较什么会什么不会,您是玩宏汇编的,相当于过去玩DOS的高手,那时冷漠只能在计算机领域之外围看看热闹。就好比您是专业摄影师,喜欢自己设置光圈、焦距、景深,拍出来的照片每张都包含着摄影师的创意,而冷漠只会用弱智数码相机——连配置都不用,只要按快门就行了。没创意。

    所以,冷漠这样的菜鸟不过就是真心地等待ayb 能够用宏汇编露一手,把您的创意让咱们有机会欣赏一下。至少能像冷漠那样贴几张示意图出来看看,——哪怕是ORG定位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启发呀。您的宏汇编解决方案更简约,这是您自己说的?冷漠说到做到了。希望高手也一样。

    昨天看《非诚勿扰》,
“女嘉宾最不喜欢男孩什么?”
“吹牛。”

“男嘉宾最不喜欢女孩什么?”
“装。”

……连接器定位我也常用,并且自信KEIL精通程度绝对不亚于你……

    唉,冷漠这样的菜鸟,和高手怎么相提并论?什么亚于不亚于?ayb 可别像XXX那样,追着菜鸟冷漠PK,有失高手身份呀。

网友A:
LS
至于方法我已经在4L给了答案

网友D:
需要将TT2定位于0xFE00,TT3定位于0xFD00,这要如何识现。
也许找到编译器生成的组数片段名就可解决问题,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前面说的就是LS的这种情况,麻烦

这种情况汇编其实更方便

到冷漠这,就要求3个初始化全局变量。到ayb自己这,一个就通吃了。

果然高手,服气!

国人总是习惯说别人不行,这一点在生活中处处看得到。

网友D:
注意看TT1 / TT2 / TT3的类型type 是 void 函数类型

冷漠也创意一个宏汇编试试。结果比Keil_uV2配置结果差多了!这汇编创意不是我说不行,用结果说话。

再看看Keil 配置得到的结果type,是array数组类型。完美无懈可击。如果用CSEG  AT   0XFF00 做,   type 结果显示“function”。初始化常数成了函数代码?

网友G:
何必这么争论呢。
两种都用,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感觉汇编更舒服,特别同一系列的多项目的话,我喜欢宏定义尽量的少,编译参数尽量的少,特别像多个工程里面不同的常量,放汇编里一目了然,要是放工程的配置里,每次都要点好几次鼠标才看到。
虽然讨厌手工写makefile,但是品味一下,你不觉的其实也很不错么?
对于链接器的配置,每个编译器都不一样,但是对于汇编,不少编译器还是一样的。

对于type 结果显示“function”问题,我的底线是编译所有警告都开启的情况下,没有警告就是可以的。

别的不多说,可能是历史原因,我51一直用汇编来做这种事。但是arm因为c可以不用修改工程的参数而直接做,所以arm用C做。
投票一张。汇编。

网友H:
汇编有汇编的优点,C有C的长处,习惯用哪种就用哪种,也无所谓啦。
以前俺绝对定位习惯用汇编,现在C用的多了点,绝对定位也改用C了,习惯了样样都好用。

网友I:
实在是佩服冷嬷嬷, 任何时候都不忘推销 外国人的P都是香的理论。尽管冷嬷嬷那么崇拜外国人,但是可以肯定冷嬷嬷没有在外国人的公司工作过,或者面试过。他们要求的一项基本技能是会做 makefile, 或者会其他的脚本来实现编译等等处理过程,“傻瓜式的工具是给傻瓜用的“。TI 的cmd 配置文件比keil 复杂多了, 抱怨没有傻瓜式的工具基本上是初学者, 即使出了也肯定没有手写方便。VC++可以傻瓜式的点点鼠标就可以完成编译处理,可是冷嬷嬷崇拜外国人的公司里偏偏要推崇makefile.
.
.
所以, 虽然劝过冷嬷嬷很多次, 这次还是要再劝冷嬷嬷:
别装了, 男嘉宾不喜欢!

网友J:
占座。。。又有PK看了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180611-1-1.html#pid1207347

……ayb 可别像XXX那样,追着菜鸟冷漠PK,有失高手身份呀。……

嘻嘻。正说着XXX,所长就出来了。
所长又跑这来追着菜鸟冷漠PK ?是不是有失高手身份?

在冷漠贴出至少10张示意图之前,所长可是一言不发。等冷漠把什么都讲清楚了以后,所长出来“点评江山”啦。

那边帖子求解讲述“内核概念”,千呼万唤所长出山,所长一直装哑。直到冷漠把概念给LZ讲清了,所长也没出来,——讲不出来呀。

这会跑这点评来啦?如果有哪一贴咨询555时基电路,所长必然做最好的点评。

所长水平高的话,最应该的还是到“什么叫内核”那边去发挥。冷漠星期天讲了一贴,担心所长又跟在后面“点评”装懂,因此趁所长还在看球时,贴了10小时,暂时删掉了。——只等所长“先发制人”,别老跟在菜鸟冷漠后面做老二。装懂嘛。
     高手总是一面旗帜引领菜鸟的,如今成了菜鸟冷漠一直引领所长啦?冷漠发贴到哪,所长就冲到哪。——除了“什么叫内核”一贴以外。

https://bbs.21ic.com/icview-180611-1-1.html#pid1207347

网友D:
既然所长出山,咱菜鸟赶紧请教:

从以上C配置连接器和A程序设置来看,A是高手的才能做到的,像冷漠这样的菜鸟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绝对定位——无论C还是A。也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不会呀。都是交给C51 /L51自动完成的。“链接定位器标准配置算法一般不需要人工输入就可以产生最好的结果。”——冷漠自知自己的二两脑浆再算也算不过Keil的标准配置算法。自己定位?玩小汇编?20年前的技术了。就好像过去冷漠玩长辈的“海鸥照相机”,光圈、焦距、景深,小孩子之间冷漠玩得最好,可是现在有几个不玩数码相机的?早就是一群“木偶”了。谁玩手机?木吗?可是总有人显示自己是设计手机程序的,他是玩DOS的聪明人。与他比较起来,我们这些菜鸟差得远。

言归正传:

楼主:
非常感谢 冷漠如此详细的说明

网友I:
冷漠你又把你的东厂的那一套搬出来, 冷漠你要是仅仅回答你知道的技术问题, 我不会理你. 为什么冷漠你总是对不同意见怀着恶意? 伤你自尊了? 为什么总是喜欢在技术帖里夹杂中国人外国人之类的东西呢?

冷漠你以为你拿一傻瓜机拍了照片, 就可以大声说专业机不行么? 你就是贴10000张图,冷漠你也不能说明傻瓜机强过专业机, GUI能强过makefile, 用外国人来证明中国人不行, 只能更让人鄙视你。不服, 可以去到冷漠你恨不能成为的外国人的公司问问.  对了, 冷漠你上次哭着喊着要找我PK的项目, 你又哭着喊着不肯做, 你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网友A: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学无止境,不耻下问
...

网友D:
37楼所长还真是秉性难改,都沦落到菜鸟堆里了还是追着冷漠要PK?不过,所长PK的手段让人深感没劲,仅举2例:
1、昔日学长1952一道题想必**犹新,21IC论坛上首次个人出资5,000¥有偿求助;结果所长好像因表现不佳而从此退出论坛。也算是至少还知道什么叫男人的尊严。从此讲习所长的ID就变成了highgear。二人共用?这二人表现相同,习惯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结果一道题把自己彻底出局了。二人PK表现例举:
1、所长:“连出题都不会,幼儿园的语文水平,……”
2、highgear:“那叫什么题,根本就是脑残题嘛……”
   (二人一唱一和,真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呵呵,自己解不出来题,不说自己水平差,先归罪出题人不会出题?!难道只有所长 / highgear会做的题,才算是会出题,聪明题 ?  hotpower对题意理解一清二楚,最后获得5,000头奖;别人怎么看得懂题意?  1952 没想到一道题的额外效果,让21IC上两个超级大牛中的一个 —— 那个长期靠嘴皮子装饰自己的XXX 被一道题解体了。

     脑残出题人1952 后来出国深造去了,看highgear的反应:“外国人的P都是香的……”哈,真逗。自己出不去,就朝别人吐沫星子?这就是所长 /highgear PK 输了之后的完整表现。阿Q慢慢自我安慰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77-2-1.html#pid1139474

冷漠从来不嘲笑任何出题目的人的水平,任何问题帖都是对冷漠自己的一份考卷,若自己知,答之;多数自己不懂,则沉默之,自己思考。站长说冷漠外冷内热,“外冷”——讽刺那些类似所长这样习惯以贬低他人的形式来抬高自己的人。不知道的事还要硬充高手的面子,不惜伤害提问题的与你高手面子无辜的人。——你若不知道,沉默是金;没人把你当菜鸟。你若不懂装懂,还要以嘲笑出题人为垫脚石,把别人踩在脚下,这种人,属于那种为了自己,连祖宗都会出卖的人《敢死队》。结果越混越差,如今混到菜鸟群里来了。

     一个笑话:
    昔日,冷漠等菜鸟正在讨论三个以不同频率闪烁的LED如何在OS平台虚拟机上并发执行的问题,highgear 插了进来:
     “这有什么讨论的?用555和4069就能解决的事。……”
     一时众皆愕然,须臾,哄堂大笑。

如此PK,冷漠还不笑翻肚子?要么脑残,要么555,要么外国人的P,冷漠永远赢不了highgear这种人。咱赶紧躲。

网友I:
呵呵, 似乎又碰触别人的心理底线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43827&highlight=

对不住了搂住, 再借一次您的宝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52070&highlight=%2Bhighgear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43825&highlight=%2Bhighgear
PK 俺就不说了。

网友A:
哈哈
LS终于认输了

网友D:
没事,太闷了开开玩笑。后面逗人的事还多呢。

不知道以后40楼还会不会跟着冷漠冲锋陷阵?(冷漠发帖到哪,所长必然杀到哪。)

冷漠并无人身恶意,哥们之间互相开开玩笑,也长知识呀。

楼主:
呵呵 平时很少上论坛, 这次学到了知识 也长了些见识..以后定要多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