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功率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0-07-01):
用NI数据采集卡的DO输出幅度+-5V频率500kHz的方波,现要将其放大为+-10V,并进行功率放大,输出驱动电流不小于50mA,之前想用OPA552(200mA,12MHz带宽)做,不知道行不行。现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带宽更高的功率放大器!给介绍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方波不需要OP来放大,用两个开关管做电流放大即可。

楼主:
增益2也可以吗?楼上

楼主:
方波不需要OP来放大,用两个开关管做电流放大即可。
引用 网友A:
增益为2怎么办?

网友B:
开关管的电源设为+-10V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个推挽结构

网友D:
推挽结构行

楼主:
用个推挽结构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功放能做不?

网友E:
运放就不是干这事的

网友F(2010-08-12):
呵呵。要注意频率

网友G(2012-05-11):
射随  +功率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