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T叔求资料

楼主(2010-07-01):
想通过芯片上的代码找芯片的型号,不知T叔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A:
T叔,这两本没什么料。有一本10万代码手册能不能找到?

网友B:
网上就可以查吧

网友C:
别整天麻烦老T叔,先在网上找找

网友D(2013-03-26):
引用 网友E:
〓◆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 514页 35.0M 高清pdf+书签 ◆〓
〓◆ 贴片元件代码手册 308页 5.0M PDF+书签 ◆〓 ...

T叔好,为什么只有贴片的,没有插件的?

网友E:
直插元件一般都较大,直接印型号,不用代码表示.

网友F:
T叔好人啦 太需要这本书了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