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平移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01):
减法电路

网友B:
用简单的比较器即可

楼主:
楼上,我不想用比较器之类的那样成本会多,如果能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能搞定最好...

网友C:
如果是5V电源,两支三极管作两级共射放大,第一级用PNP管,第二级用NPN管。

网友D:
这是一个数字式的电平,用一个MOS或者三极管做一个开关,这样可否?

楼主:
我画了个电路,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C:
7楼:
输入最低1.8V,加上一个PN结,输出到单片机的信号最低是2.5V。

楼主:
三极管饱和,不是只有0.3V  么?

楼主:
8楼,我错了,试过了不行...

网友E:
如果对电平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就在输入与I/O口之间加三个二极管,然后在I/O口与地之间串一个电阻,如何?

楼主:
我干脆搞两个电阻分压得了

网友B:
比较器不一定就是IC,用三极管也能做。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串联3-4个二极管,再对地接个电阻。

网友F:
可以考虑用光耦

网友G:
用比较器

网友H:
二极管比较实在。

楼主:
我用两个电阻分压真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