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选择D/A芯片

楼主(2010-07-01):
我现在需要对一路模拟信号数字化,信号最高频率100KHZ,采样频率250KHz,最低8位。有哪些型号可选?
如果采样频率增大到400KHz,该怎么选。

网友A:
芯片厂家上面有选型表的

网友B:
楼主是要选ADC吧,不是DAC哟!

网友C:
去AD或TI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D:
ICL7135----TI的。好使。网上程序代码也多,精度也高。

网友:
去TI公司的网站上看下   有很多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