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电磁干扰

楼主(2010-07-01):
最近开发一个新产品倒车雷达,就是最原始的那种,4个探头,一个主机、一个蜂鸣器。但是安装到车上功能是正常的,但是一开车用空调就误报警,没接探测探头也报警,怎么解决电磁干扰问题。有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EMC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具有不确定性。一句“如何解决EMC问题?”我想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可以说出一种办法保证100%解决你的问题,。
要解决电磁干扰问题,不仅要充分了解电路的原理,还要充分了解PCB布线、外部信号线电源线、结构外壳等等……

网友B:
没接探头都报警。自己看看电路和程序,哪些条件会触发报警,然后对着这些条件一个一个的找

网友C:
期待解决结果

网友D:
主要是电源、IO部份的设计有问题,加强之。

楼主:
初步确定是空气冷凝机的干扰,把倒车雷达远离冷凝机时功能正常,有防止干扰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E:
是用在客车上么?只有这种大车的空调才会产生电磁干扰,这种空调系统由发电机及直流电机组成(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级变换,难道是为了调速),很多是有刷的,火花干扰很大。建议在雷达的电源入口加突波吸收。

网友F(2011-09-03):
电磁干扰通路很多,要设计好电源滤波和电源隔离。模拟电路要由良好接地系统,避免地回路的串扰,同时要对信号进行滤波,提高信噪比。

网友G:
关键还是在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