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近来发现stc的08x系列的抗干扰性能还不如他自己的89系列好呢

楼主(2010-07-01):
(无正文)

网友A:
89的还有?

网友B:
一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C:
STC的还是不错

网友D(2010-08-09):
08x系列是什么?具体型号?
请问LZ标题的结论有实际例子吗,写出来让大家看看。。。 :)

TO 3楼, 89系列是长期供应的 。。。

网友E:
保持克制,不应该故意诋毁或鼓捧
应该就事论事,咨询讨论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
大家共同把国产单片的市场拓宽才是正道

网友F:
头一次听说08x:$

楼主:
我说的是10f08xe,来代替以前用的89c52,以前c52用的很好,但是自从换了08xe以后,客户总是反应显示屏总是被干扰显示。所以怀疑是08xe的抗干扰性能不佳。因为08xe是单周期指令,速度很快,直觉上抗干扰性能应该有所降低。
本人绝不是贬低国产单片机,真实情况如此。

网友D:
晕!大哥,10F08XE不是08X系列,而是10F系列!:L 而且例子是外设被干扰,而不是说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下降。1T单片机的速度快了,整理了一些个STC的DS的建议:
(转)降低单片机对外部的电磁辐射(EMI)的措施:
1。禁止ALE引脚时钟信号输出:

2。外部时钟频率降低一般,1T模式综合速度快了约7倍(不是所有指令都是1T的),可换用晶振降低单片机时钟对外界的辐射(如原来用20M的,现用3M即可达到同样的速度,还不需要改程序里的延时函数)

3。单片机内部时钟振荡器增益降低一半:在ISP烧录程序设置震荡放大器低增益可以有效的降低单片机时钟高频部分对外界的辐射

4 。使用屏蔽罩(比较少见)

(200)

网友F:
这样似乎不太负责任

楼主:
抱歉,的确是10f系列。你说的那些方法我都采用了,两种芯片同时对比,就会发现老款的c52明显没有被干扰的现象。虽然是显示外设,但显示外设是单片机控制显示的,所以我分析还是片子本身受到干扰。

网友G:
以前的89系列还是很棒的,现在的好像稍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