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非常好用的PC机串口监视软件有哪些

楼主(2010-07-01):
搞嵌入式装置常遇到串口通讯,欲善基事,先利其器,想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串口通讯监视软件,在网上Down了几个,没一个好用的,有的不支持USB转口串口,有的使用时干扰PC机应用软件。
在咋论坛找到过一个,记得好象是个试用版,也不是太完美。
我先发一个功能是比较强大的软件accessPort。但还是不太理想,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混在一起,查看起来不直观。

希望能抛砖引玉,来一个大家谈。

楼主:
老Hot推荐个,俺来测试测试,有的搞得机器蓝屏,有的不支持USB转串口。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能分开显示最好,并且最好能设定是否开启监控,数据最好还能保存下来。

网友A:
我也用AccessPort 其它的不知道

楼主:
PORTMON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详细的链接或传个软件包上来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提供的信息。俺先找2个试试。

楼主:
6# 歪 歪

您给出的那软件虽然支持USB转出来的COM端口,但在我的电脑上会干扰PC机的应用软件的运行。当然用串行调试助手SSCOM32发一个简单的联机命令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表现的现象是一运行操作串口的应用软件,机器死机,蓝屏,重启电脑才能用,致命BUG才会让XP。

楼主:
28519trans
引用 网友C:

软件只支持COM1-COM4,不支持USB扩展出的串口,且界面较为过时,不太适用。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推荐。

网友D:
微软提供的portmon功能最强大,内核抓包的,不会影响其它软件的使用。

网友E:
歪歪是21史上最持久最强悍广告人。。。

网友F:
serailmonitor是最强的。
国外产品。

网友:
HHD Free Serial Port Monitor
试一下这个吧,我感觉是最好用的。
并且这个是免费的,它还有一些收费的高级版软件,不过这个已经足够使用了。

网友G:
我以前用的那个只要连接已断开就会造成PC死机,呵呵,很BT的程序员。。。

网友H:
古道热肠
AccessPort和PORTMON在你的机器上测试存在你说的“一运行操作串口的应用软件,机器死机,蓝屏,重启电脑才能用”现象吗?
ComTrace是按照顺序要求操作的吗?

你帮忙测试一下,我们软件的优势就是作者本人在此,你有什么需求和建议、意见可以直接提出。我们的软件是活的,可以随时增改删。

大家不要迷信老外PORTMON、HHD,他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可以实现的。

另外注意使用这类内核操作的软件一定要严格按照操作顺序来。

楼主:
换了个新一些的P4(Hair A61)电脑测试,这次用起来了,也真是很奇怪.
不过AccessProt软件是新旧电脑都能用的,在老的P3(Compaq1700)上重新测试了一下,歪歪的软件再次蓝屏(提示内容如下: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ovent dmage to you computer a wait operation,attach process,or yield was attempted from a dpc routine.......).

楼主:
顺便把ComTrace(V10)传上来,既然在P4电脑上能用,俺也够用了.未注册板收发的内容无法复制和保存,注册了应该就能放开这些限制吧.

楼主:
呵呵,奔到ComTrace官网上看到注册价,1个用户$99,好,编个软件赚老外的钱,支持.

网友H:
注册版没有任何功能限制。

1、你可以通过延长使用时间降低日拥有成本:
   用3年的话,日拥有成本:0.61元/天
   10年,0.18元/天
   20年,0.09元/天
   30年,0.06元/天
   ......
   软件的好处是没有磨损概念,用多长时间也跟新的一样,不会损失任何性能。
   串口很长时间内不会被淘汰,即使硬件串口消失,也会保留虚拟串口概念(本软件仍可发挥作用),因为串口技术太成熟、太方便、太有效了。

2、一般用户使用本软件**协议,逆向工程。
   你只要增加产品数量就可以有效摊薄开发成本。
   我们只收取1次费用,至于你们做1000套、10000套的利润与我们无关。

3、员工早一个月完工就可以节约1个月工资及相关费用(如:月薪 5000元)
   获得市场机会,无价
   抢占先发优势,无价

总之,ComTrace串口监视软件是必备开发工具,从各个角度分析都不会亏,而且主动权在自己。你可以先试用一段时间,感觉真的适合自己再买,有意就发信联系:asdjf@163.com

网友I:
搞个硬件的东东,直接把TX  RX连接到 另外一个串口  然后再用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搞个硬件的东东,直接把TX  RX连接到 另外一个串口  然后再用串口调试助手。。
引用 网友I:

呵呵,您这办法的确能最真实地还原串口数据通讯的全部内容。俺的习惯是能用软件解决的事情尽量不要用硬件去做。

楼主:
HHD Free Serial Port Monitor
试一下这个吧,我感觉是最好用的。
并且这个是免费的,它还有一些收费的高级版软件,不过这个已经足够使用了。
引用 网友J:

您推荐的这软件的确不错。俺在网上找了一个Down下来,试了一把,个人感觉比某些要注册收费的软件好用。至少在俺们的老P3电脑上测试通过。
免费版本,可以Ctrl-C收发的内容。

顺便传上HDD公司出品的Serial Monitor免费版。

楼主:
serailmonitor是最强的。
国外产品。
引用 网友F:

请McuIsp网友给出该软件的详细的名称及下载链接地址,俺也来试一试。

网友H:
有些串口协议(如PLC)是变波特率的,用硬件的方法无效,因为它随机改变波特率,就象跳频通信那样,让你抓不到数据。

不过这些对内核监视无效,它甚至可以把波特率变化随时显示出来,让你更好**。

除非用硬件逻辑分析仪,不过那个成本更高,携带也不方便。

网友F:
请McuIsp网友给出该软件的详细的名称及下载链接地址,俺也来试一试。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HHD Free Serial Port Monitor这个东东,呵呵

网友K:
我用的CommMonitor,我功能要求不多,好像用着还行。

网友L:
俺也觉得PORTMON对于长时间检测记录和对DTR等信号的检测很好。
即它的日志文件确实不错~~~

网友L:
估计古道没搞什么好事~~~

网友M:
串口调试助手不错。

网友N:
串口通V3.22
支持32个串口,支持USB转串口
电工,最需要ASCII、16进制、中文混合使用;最需要自动换行、自动保存......

网友B:
串口通好像不能监控吧?以前用过。

网友O:
推荐PortMon,按照顺序,打开PortMon,再打开串口,PortMon就可以看数据了,一屏一屏的,唰唰的

网友P:
我用的这个,感觉还不错的,你看看

网友Q:
SerialTrace  最近一直在用,非常好用。
和AccessPort 串口调试器是一个公司出的,AccessPort 是免费软件,SerialTrace  是收费软件,没注册也可以用,只是数据不能保存。
用过很多监控类的软件,个人感觉SerialTrace  用的最爽。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现在在用Serial monitor,蛮好的.

网友L:
哈哈~~~
PortMon简单实用,所有信号都可检测。

网友R(2010-10-21):
歪歪:你的SUDT SerialTrace 在XP下也是经常死机,这么非常严重的BUG,还要卖200元。

网友S(2011-01-11):
串口监视、串口通讯工具;
支持 Ansi C 脚本语言进行数据分析、发送。

网友T:
CommMonitor 串口监视精灵(无DLL版)
软件描述
--------------------------------------------------------------------------------
    CommMonitor 侦测、拦截、逆向分析串口通信协议, 是侦测RS232/422/485串行端口
的专业工具软件,是软硬件工程师的最佳助手。CommMonitor 能侦听、拦截、记录、分析
串行通信协议,让您对应用程序操作串行端口的过程和细节,让您及时的模拟被侦听程序
或设备的数据、控制流,提高工作效率。

功能描述
--------------------------------------------------------------------------------
    1、新增对虚拟串口的监视,改变了原来CommMonitor3.0不能对虚拟串口的监视;

    2、无DLL无驱动,不会对全局进程进行HOOK,只对指定的进程进行HOOK;

    3、使用纯API全新编写了所有监视模块,安全稳定高效;

    4、不会占用串口(COM口),只会对相关的API进行拦截;

    5、可以在串口打开后监控,一改有些监控软件只能在打开前监控;

    6、能捕获串口(COM口)的打开、读写数据 、关闭操作,并能同时监视指定进程的最多255个串口;

    7、可以直接拖动窗口捕获图标到目标进程窗口上选取进程;

    8、软件免费,无任何功能限制,操作简易下载打开即可运行,勿须安装;

    9、可能会和卡巴斯基或其他杀毒软件发生冲突,卡巴斯基会拦截串口监视精灵的HOOK API线程注入过程,使用
       时如发现有此问题请关闭卡巴斯基,或将串口监视精灵添加到卡巴斯基的信任列表中,如何添加:打开卡巴斯基,单
       击[设置]-[保护]-[主动防护]-[程序完整性保护]-[设置]-[关键程序]里添加 串口监视精灵即可。 不要对无关的进程
       进行HOOK;

   10、提供SDK二次开发接口DEMO, DLL文件位置:SDK二次开发接口\bin\PMonitorComm.dll

网友S:
to ls:
    被监视程序在启动时对串口进行的初始化等通讯数据是否能监视到?

网友U(2012-09-18):
SUDT SerialTrace2.2破截版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