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便携设备电源切断

楼主(2010-07-01):
各位大虾,请问便携设备里想让电池在到预设电压时切断电池与负载连接的电路,是用开关MOS管控制好还是用继电器控制好?

网友A:
多数是用MOS管控制。
继电器体积大,耗电多,触点会磨损氧化,好处是触点的电阻比MOS小。

网友B:
当然用mos管了,想想一台便携PDA里面还与哦继电器 啪 啪的响----不过有可能也是创新

网友C:
用mos或bjt都可以。

楼主:
决定用MOS开关管了,不知道常用的低功耗MOS开关管有哪些,能容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