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I/O求助

楼主(2010-07-01):
找来一个程序,反汇编后来学习一下,可让人看不明白如下的定义对应芯片的那些引脚,且ATMEGA8只有32个引脚,可定义有33个,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p04    = 0x04
p05    = 0x05
p06    = 0x06
p07    = 0x07
p11    = 0x11
p12    = 0x12
p13    = 0x13
p14    = 0x14
p15    = 0x15
p16    = 0x16
p17    = 0x17
p18    = 0x18
p21    = 0x21
p22    = 0x22
p23    = 0x23
p24    = 0x24
p25    = 0x25
p26    = 0x26
p27    = 0x27
p28    = 0x28
p29    = 0x29
p2A    = 0x2A
p2B    = 0x2B
p2C    = 0x2C
p2D    = 0x2D
p2E    = 0x2E
p2F    = 0x2F
p35    = 0x35
p39    = 0x39
p3B    = 0x3B
p3D    = 0x3D
p3E    = 0x3E
p3F    = 0x3F

网友A:
看这个赋值很有规律

网友B: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说的MEGA8有32个引脚?难道把VCC GND  AVCC AVREF 也定义成PXX????

网友C:
3楼问得很犀利

网友D:
LZ太差了吧,上面的PXX是指各io寄存器的地址,并不是单片机的引脚,单片机有很多IO寄存器。P18=0x8才是对应于单片机的PORTB的8个脚(P12对应PORTD,P15对应PORTC),其它P04是ADCL,P05是ADCH。。。。。你看下规格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