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6D问题

楼主(2010-07-02):
前不久卖了台万用表VC86D给用户,最近用户反应如下问题,很奇怪:

     VC86D是6000字显示的表,直流电流测试量程,如下:600uA/6000uA /60mA/600mA/10A

用户测试500mA直流电流,用600mA量程测试,是460mA,用6A量程测试就是0.5A,我还以为是表量程精度的问题。结果去去万用表的时候,用户说了个奇怪的现同样是600mA量程,在电流小于300mA的时候是准的,也就是和6A量程测试一样。但是大于300mA,就会出现小很多的情况。
   把表取回公司,我找了台程控电源(可以先预制电流),小于300mA都正常,和电源的预制值一样,,大于300mA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用600mA测试,电源预制360mA,用600mA测试,表会显示为300mA左右(电源显示值也是300mA),而用户6A量程测试,就是360mA.
    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要注意表的内阻,会影响负载电流

楼主:
应该是内阻变化,但是同一量程下的,觉得奇怪!
这样情况不能说它不准吧!

网友B(2010-08-08):
用一恒流源,分别输出590uA、5900uA、59mA、590mA,测量这几个档位的上限值,看准确度怎么样?比较一下这几个档位的线性。

楼主:
不是,是我的电源给我限压了,因为表的内阻不同,小量程的时候,内阻大,所以电流上不去!

网友C(2011-04-08):
请问楼主,我最近买了这个型号万用表,附带的光盘里有连接电脑的驱动程序,有五个,到底安装哪个呢?

网友D:
我的V86D万用表也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测试电阻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600欧姆到6K欧姆之间的电阻测试老是偏小几百欧姆,不知道LZ有没有胜利售后的电话,我买万用表时被奸商欺骗了,没注意盒子里的保修卡之类的东东,一直想找售后聊聊!

楼主(2011-11-05):
你直接拨打胜利公司的电话,应该有人帮你解释的!